神舟承龙s263c掉电 经典

楼主(2011-07-13):
自动关机是温控芯片捣的鬼
首先这个系列机型的BIOS有BUG,通过ACPI读出来的CPU温度始终是75度,我在UBUNTU系统下通过替换修改BIOS中的DSDT表后,可以正确的读出CPU温度了,只是比直接从CPU读取的内核温度低6~7度的样子。后来我的机子也出现了这个自动掉电关机的问题,而且我发现问题的现象是ACPI温度有时候会突然跳得很高,风扇开始狂转,而这时候内核温度却是稳定的,如果拍几下底部散热片的位置,ACPI温度又可以恢复回来。如果有时候没注意,ACPI温度调得太高之后就会自动关机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内核温度是稳的,而且也不是CPU插座虚焊的问题,因为只要不让ACPI温度过高就不会掉电,而且系统也很稳定,不可能那么多遇到这个问题的机子都只是测温的那几个脚虚焊吧。最大的可能倒是这批机子用的测温芯片质量不好。
打开机子后盖就会看到在CPU插座左上角边上有颗很小的芯片,不用拆散热器都能看到,上面打着ADI公司的logo(一个三角形),标识是T2A,google得知确切的型号是ADM1032,网上可以找到它的datasheet。1脚是电源,5脚是地,4脚是THERM,控制风扇转速的,超过65度就会被拉低,提高风扇转速,6脚是ALERT,超过85度这个脚就会被拉低向SMBUS报警,于是就自动关机了。
本来我想通过SMBUS修改里面的寄存器设定屏蔽掉ALERT报警的,无奈在UBUNTU下用i2cdetect找不到这颗芯片,而ACPI的报警门限温度最高又只能设到127度,虽然掉电的概率会小点但还是没有根治。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换芯片,除此之外也有不花钱的方法,那就是切断ALERT引脚,或者不给这颗芯片供电。后面一个方法比较简单,仔细看一下芯片的1脚旁边焊着一颗瓷片电容,电容旁边还有一颗电阻(电容是棕色无字的,电阻是黑色上面标着221),只要把这颗电阻去掉就可以了,没有烙铁的估计用剪刀剪掉都可以,风险自负!
我把那颗电阻焊下来之后就再也不会掉电了,CPU温度还是可以直接读出来,有一点不好的就是风扇转速不能控制了,其实只要降压之后温度也不会高到哪去,还安静些。

按这个哥们的方法,拿掉221的东西就好了
崇拜的吐血啊。

网友:
真的管用.你们看看 这都是惊讶

网友:
楼主的这台鸡鸡应该失去过温保护了吧,如果再把风扇改到长转就应该更一步减少风险吧。。。

网友:
我试过  如果把温控摘去,机器还掉。但是 把供电断开就没事了.机器已经取走

网友:
我自己手里还有一个。每次听见风扇转速提高的时候就掉,但是如果快速按下 风扇那个按钮有时会不掉。等有空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佩服楼主这么牛B,看来我要学的、还很多,希望楼主留个QQ,。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