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2年液晶,头一次吃亏

楼主(2011-07-13):
    接了一台ACER19宽,客户说会开机黑屏,心想必须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吧。
    拆开以后,目测电源板电容没有鼓包,也不是那种比较通病电源板。
    上了一组带架灯管测试(拆机的,但确定是好的灯管架,测试很方便),发现替换成下一组灯管还是黑屏,然后替换成上1组灯管不黑了,但是我还想确定一下上一组灯管,到底是红线那根,还是黑线那根,所以又单独测试了,发现都不黑屏,奇怪了,但是,也没有特意放在心上,虽然测试了好多次,所有灯管替换都不黑屏。
     这个时候心里想,是不是灯管老化啊,想到的方法是,改高压条,换成4灯小口高压条,因为高压条的保护点一般比较低,并且代换后的确如此,不黑屏了。
    于是让客户拿走,可是,第二天又拿回来了,故障依旧。郁闷,是我运气不好吧,这个时候,把4灯换成2灯的高压条,可测试了一段时间,发现还会黑屏,我的天啊,不会那么悲哀吧。
    没办法,换灯管吧,估计这个时候各位高手和我一个想法,换完灯管测试,郁闷啊,还是老样子,并且我确定换灯管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没有继续考虑灯管了,会是哪里的问题了,不敢想象,因为我只收了换高压条的50元(市场同行)。
   最后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不稳定,时高时低。(显示的图像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机器,我花了2天时间,换过一次灯管(我换成上下各一只的),应为这个原因,电源板也得改,驱动板要换,按键板又是那种不太容易飞线的,我只收了50元,成本都不够,没办法,遇到这个倒霉故障。

最近几天,都是遇到比较头疼的。
一台明基24寸,用1-2个小时不定期白屏,关掉重开,又可以坚持1-2个小时。
一台LG24寸,用1-2个小时会断电,指示灯不亮,但是触摸开关后,又可以触发继续显示,但是有时候图像正常,有时候图像偏暗而且还闪。电源板是那种有24V,而且电源板是那种长条形的,替换都没办法,想改驱动板,可是触摸的咋解决?而且,这个破板子,随便怎么搭线,都是一闪就灭(平时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把电源板上的ON/OFF和ADJ亮度短接就行了),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24V没有负载的原因,可是虽然原机器24V是通到驱动板,可这个也是高压部分的供电啊,也就是说有负载的。哎,另外咨询大家这个电源板的定义 OLP  ,BDIM ,ADIM各代表什么

大不了不修了,退钱,吃亏什么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LZ 吃什么亏哦? 没有看懂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样亏什么了?

网友(点评):
刚刚还没有写完,不小心按发布了,我咋这么不小心

网友:
呵呵!楼主也没说收多少钱,到底怎样吃亏

网友:
不就是换灯管吗  有什么吃亏的 !!!!!!!!!!!!!!!!

网友:
刚刚还没有写完,不小心按发布了,我咋这么不小心

网友:
呵呵 主要是费时间啊 你砸不多测测再叫客户拿走呢

网友:
呵呵,要细心哦。维修就这样我也碰到过一个。如果当时测试下开启信号就不会出现后面的种种问题了。学习了哈

网友:
呵呵,有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反而是最头疼的。下次留个心啦

网友A:
15的显示器我低于100元我都不修 何况19寸的,100元就算返工也不会亏本。最多不赚钱  你50也修  不亏你亏谁呀  自找的  呵呵。。。

网友(点评):
各地各行情,我们这里,换4灯小口高压条,有的维修店铺才收40块,我直接无语

网友:
  唉  还是不够仔细哦,  查出问题了再报价格最好。

网友:
ACER19宽,型号好像193的,用三星屏,是驱动板了,用群创屏,是灯管线脱焊了

网友:
我跟这位一样,修液晶还没有低于100的,因为拆装麻烦还费时间。就算是小问题我也要长时间拷机,因为我不喜欢做返工的活,也不想让人家怀疑我的技术。

网友:
我一般是先外接4根灯管测试,如果黑就一根一根的测试。这样就会少走弯路。

我懂的,关键就是驱动板故障,我代换外接,有时候正在,有时候不正常,而且运气不好,代换上一组的时候出问题的,所以开始怀疑灯管问题,才拆屏看灯管的,而且灯管有发黑,但是没有到那种程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这样的外接灯管不灭,全换灯管 用一天又返修的,最后都是高压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修电源之类最怕隐性故障     芯片内程序问题    散热不良    虚焊     元器件性能不良要死未死

网友:
技术还不够火侯

网友:
换灯管120起步价,你觉得高心里不舒服的话就把他的电源板加加焊吧,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B:
我还告诉你,我有一次换了个电容收了320呢

网友(点评):
如何收的,说来听听啊

网友:
那些不懂的人就看你说的像不像真的

网友:
呵呵,维修的故障就是千奇百怪,只要多加细心,就可以少走些弯路。维修最好不强制性滴去保护,容易使故障扩大范围。

网友:
哥是显示器、你咱扯到电源了 电源中毒了

网友:
有时经验也害人,要是楼主一上来能用通用板点一屏就有会出现这种错误了。

网友:
  LZ以后弄显示器最好是叫客户晚拿走一天   这样你就有时间测试了   就没有以后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告诉你,我有一次换了个电容收了320呢

这个正常 看你怎么说了 还要看是什么客户

网友:
接手的时候就应该留点余地,不要太自信了。再说我一般修100开价,当然换按键最少也50.

网友:
是啊,维修液晶就是要开高点,哪怕是知道坏了按键,就给他收50,要客户说一个按键多少钱,你就说按键不收钱,就是开箱检测费20元,维修手工费30元,看他再怎么问。

网友:
退他钱,不修了
复原故障

网友:
只能说技术差。 故障没找出来。

哪有一台机子。要改高压板,又要改电源板,又要改驱动板的。

你不如直接换台机子给他得了。

网友:
经验是这样积累的呀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比你更郁闷的事情多的去了

网友:
多收点你会死啊  自己找麻烦

网友C:
如果只是背光开启电压不稳,没必要换驱动板,将屏压串电阻接过来做背光开关就行了.

网友:
呵呵!没有遇到过

网友:
做好 了 你就赚了经验了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背光开启电压不稳,没必要换驱动板,将屏压串电阻接过来做背光开关就行了.

不错的经验哦

网友:
学到经验

网友:
小心维修,才能赚钱啊

网友:
换个电容收320,还真是高手呀!!具体情况怎么样....说来分享一下...

网友:
做生意要学会忽悠,不然亏的就是自己~

网友:
真NB   我接个显示器亮了几分钟就黑屏了,测试 了下灯管不行了,给他报了下价格100元,给我墨迹墨迹的嫌贵,我直接让他那走了。这个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收费

网友:
换灯管100最低了,除非能客户说屏坏了不找我,我才70-80换

网友D:
哎呀!是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动了大脑筋。楼主确实是吃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呀!是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动了大脑筋。楼主确实是吃亏了!

你为什么要和他说灯光坏,你要和他说屏坏,200块保修好,明天来拿,要看你怎么说,他不修你就把他屏搞坏,《不过,他在来找你你要把他的屏搞的好哦,就是只有你搞的好,

网友:
没什么可吃亏的  灯管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的显示器我低于100元我都不修 何况19寸的,100元就算返工也不会亏本。最多不赚钱  你50也修  不亏你亏谁呀 ...

请问你是那里的人。我们这里人价格收不上去竟争激烈,价格高没有客户

网友:
换灯管。我看到一个人30也在换啊。真的是。有些人10块钱也在做系统。还抢着干。。竞争。

网友:
是的有时候问题真的很奇怪,但认真检查问题一定能够出来的

网友:
本人换电容最多要过100

网友:
楼主,做维修要真心,别不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告诉你,我有一次换了个电容收了320呢

哦买嘎  !!我还真想听听你是怎么跟客服说的能让客服320也愿意出!我市里面电脑城的..修液晶反正都不超过100的

网友:
楼主你好,其实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就是驱动板上Q110.Q111(M7A)性能不好,用W2A代换就正常了。

网友:
哇 靠~!  你这技术  都能修两年,还这么厉害,看来我低估自己了。

网友(2011-08-26):
长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经验,教训,以后注意,不能收的太少了!

网友:
不就是换灯管吗  有什么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告诉你,我有一次换了个电容收了320呢

佩服这位师傅

网友:
修显示器低于80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多些交流,给我也提个醒,一条有用的经验。

网友:
楼主应该是觉得浪费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