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1-07-13):
本人学主板维修有机个月了,台式的主板电路都知道了,请教高手们笔记本主板和台式的主板有什么区别,维修期来由什么诀窍吗?

网友:
至于说诀窍吗,那只能是熟能生巧,电路原理是一样的,多到基地里看看。

网友:
电路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建议你找一本书看看 了解一下 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
看找一本笔记本维修的书看一下把和主板的电路部分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的不同之处

网友A:
区别嘛就是修笔记本少不了图纸的,因为复杂了点。。没有主板那样有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嘛就是修笔记本少不了图纸的,因为复杂了点。。没有主板那样有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