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的价差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11-07-13):
为什么西尔特的千多块 其它有的才百多两百 它们有什么不同啊?
一般买编程器带转接座子吗?

网友:
200块的是玩具,2000块的是工具,这就是区别。用来工作必须买工具,用来玩就买玩具,自己做好定位吧。
买编程器没有座子,好的座子都要100多一个。

网友:
真晕,开个店好像投资挺大的,如果家伙要备齐。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那现在应该买580U 还是买500P啊 听说500P支持型号没有580U多

网友:
500P足够用,而且基本上都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会有仿冒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基地淘宝店的产品可以保证,是正品

基地的价格可以优惠吗  昨天我已经咨询过了 没送座子太贵了

网友:
贵的支持芯片多一点!好像TOP2007不支持39V040一样。不过以后的BIOS好像都是24XXX这类的!如果按这个趋势来走,随便买一个也能用!自已做都行!不过目前还是要个地那!

网友(点评):
BISO 有24C***的吗? FLASH 都是25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