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1-07-13):
联想 F41M 做不上系统 进PE加载DISK完 看不到WINDOWS Xp滚动条就有背光无显示了 加焊了北桥 刷BIOS 还是不好使 咋回事呢?

网友:
你这个是不引导啊 是bios。sb 的事 你刷的好bios 那么可能bios坏了或者sb

网友:
换了 南桥再说吧

网友:
背光无显示是指暗屏吗?是的话考虑灯管及高压条了,跟BIOS的没啥关系了吧

网友:
干个南桥再说啊,估计是南桥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