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现代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07-13):
今天接到一台现代显示器,接电,能显示,马上又黑掉了,再又亮起来,一直重复。没有修过这种情况,请有见过的帮帮忙,给个维修建议。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简单,拆开机器就能查出来,很常见的故障。关键是看黑屏时指示灯状态。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拆开了,机子外壳竟然没有螺丝,里面看到了三个电容有点爆开,先换下,再试下。

网友:
就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

网友:
谢谢大家,换了五个电容,解决了,有一点点的不足的是,屏上半部分,有一点点抖动,要细看,但还是可以无视的。

网友:
为什么会有抖动呢?

网友:
我也不懂,电容我也是换原来参数一样的,应该不会是电容滤波出问题。

网友:
电源电容鼓包

网友:
这种问题 经常碰到哈。

网友:
修显示器先看可有电容鼓包,我就喜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