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楼主(2011-07-13):
           板子是富士康G31mx-k。客户拿过来网卡发烫,网卡拆了换了个型号一样的还是发烫。
          故障是按F1后就自动从启了。 模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烫手,型号的6312,大师们看下这都显示了6312发烫有影响吗?

网友:
你把芯片拖焊试下啊

网友:
网卡肯定坏了 ,我拆下来了。 都能显示,就是那个6312发烫, 还有PCI复位15脚电压为5V正常不,pci-e复位脚电压为3.6V

网友:
6312 我也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不好查

网友:
网卡肯定是不能用了,主板点亮后出现过什么情况,要是一直可以亮就没有关系,再有 就是看看南桥的供电是否出了问题。南桥电压不正常或者线路有故障也会影响到CPU的。

网友:
拆了网卡工作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