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3):
天逸F40A在别处修过,让换板,客户没同意,拿来说不通电,版号LA-3061P,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通电,待机电流为0,测8734A V+正常,8脚REF2V正常,VL5V正常,3脚和4脚为0.25不正常,MAINPWON不正常,查MAINPWON 产生电路,PU1B,VS正常,7脚的上拉PR19,VL 5V正常,6脚反相为3.3V正常,5脚为0点几V不正常,5脚对地也不短路,分别测PR17,PR24,PR18,PR25阻值,都正常,B+正常,按说5脚应当正常,唯一的解释就是断线,仔细看PR18的1脚已经腐蚀,用风枪吹下,把断线的地方处理好,换了个499K的PR18,再通电,待机电流0.03,按开关电流已经向上跑,跑到0.67A断电了,心想这450元不好赚啊,电流回到0.04A,在按电流不变,拔下电源重新插上,待机为0.03,按开关电流还是跑到0.67A后掉到0.04A,第三次在拔下电源在插上电流一路跳变,接上屏在试联想的LOGO已经出现,但是死在那里不动了,想来想去南桥的问题吗?没办法先试下土办法吧,把南桥注入洗板水,用风枪吹吹南桥,等GBM回到常温,在试开机LOGO很快就过,接上硬盘试机,正常进系统,维修完毕,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个基地的高徒能给解释解释
本人基地第88期面授学员,请师兄们不要拍砖,本人新手!!

网友:
加旱下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