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7-14):
来自: 江苏镇江 来自 江苏镇江
我来分析一下,第一,从交流电220V进入保险丝到电感滤波电路进入高频滤波到整流桥堆整流成220V直流电压经过400V大滤波电容升压到400V左右电压到电源IC控制电路到变压器转换成12V 5V电压到稳压管,还有光耦,光耦起到采样作用,后经过滤波电容........后面的要说的太多来我说不完高压板升压电路驱动板控制电路液晶屏IC驱动电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