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不能装XP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13):
装XP老蓝屏,stip: 0x000000a5 (0x00000011,0x00000007,0xf798bf63,0x20061109)错误,只能装WIN7,晕!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个Boise,要么就是被人家刷过的

网友:
在BIOS下设置下硬盘起动模式。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刷bios了

网友:
硬盘兼容模式改下看看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硬盘启动模试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张系统盘就好了。估计是硬件驱动装的不正确。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V3000 换显卡后 出现A5  ..  用安装版的装进去过,

网友:
从新刷BIOS吧,应该等好的

网友:
   你试一下用手动安装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一 。查看BIOS 设置 二 用安装版安装。

网友:
把 AHCI 硬盘模式 改成 IDE   不行 直接 把硬盘 拆下来 拿到 主机上 GHOST    GHOST 完后  重启时再把硬盘 接回笔记本上 装驱动

网友:
再 不行 就只有刷 BIOS  版本 低点 越好

网友:
硬盘兼容模式改下

网友:
刷个BIOs 再就是安装系统的时候不安装驱动试下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 试试

网友(2012-10-01):
换主板解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