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5的屏改通用板

楼主(2011-07-13):
我有一个方正的FN880-WT,接上电源显示检查信号线连接,接上数据线,提示不支持,驱动板芯片是2120和2035L,我想用通用板NTA93B(小板)改一下,但没有合适的程序,屏是:CLAA185WA 03 哪位有请帮忙传一个,谢谢,如果有原来的驱动板的程序也行
谢谢

网友:
根据屏的分辨率和位数很容易找啊

网友:
我看原来的驱动板应该是单八位的,我也刷了单八位的程序,还是不显示

网友:
分辨率和位数很容易找

网友:
刷通用板子,得看你得用对应的程序和对应的屏线。可以和我联系。这个机器我也有原装的驱动板,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