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罕见USB不能用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3):
机型E42
故障 右侧USB不能使用,左侧2个正常。
测量右侧USB接口,供电正常,2个数据脚对地阻值正常。
有相同机器,把USB接口板和连接线都换过来依旧不能用。证明问题在主板。
进BIOS发现,在BIOS里可以分别设置这个本上的3个USB开启或关闭。但现在都在开启状态。
左侧2个正常,应该不是南桥问题。看到BIOS里既然能设置,是不是程序坏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个BIOS后,测试正常使用。

第一次遇到BIOS坏引起的某个USB接口不能使用的情况。留个纪念,哈哈

网友:
有时候USB小电路修起来也很伤人

网友:
usb有时伤不起

网友:
一般USB不能用都是SB坏,第一次听说BIOS坏USB用不了,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应是BIOS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BIOS没设对好像就不能用的说

网友:
楼主思路开阔,有时候BIOS真是害死人啊

网友:
之前有碰到触摸板不能用,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BIOS坏能引起不少奇怪的故障呀!

网友:
USB真的伤不起啊,弄不好南桥就挂了。

网友:
BIOS问题真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bios影响的,以后我地注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BIOS还能引起这些个问题啊!收藏学习了.

网友:
怪事年年有啊

网友:
这个是有可能的,BIOS管理底层设备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BIOS设置出厂设置试过

网友:
我真的还不会往这里想

网友:
学习了
一个宏基的本本USB全部不能用  阻值 供电都正常
么敢耍BIOS 不知道是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bios也会引起USB不能用,确实很少见···

网友:
放电好的碰到过,刷BIOS好的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