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的主板可以变成集成的吗

楼主(2011-07-13):
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主板,用的是965GM的北桥,但同时又装了一个独立显卡。
这种主板是不是取下显卡还可以显示呢?

如果这样可以,假如显卡做掉点了,我们取下显卡不装把北桥换成集显的北桥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肯定不可以三,线路上少很多元件,BIOS也不支持

网友: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要改线路改BIOS。

网友:
不知有哪个成功过。

网友:
这种高技术问题.普通维修人员做不到..都这样了.还是换板吧.换得不好.得不偿失

网友:
这问题 问的有才,如果能把独显的做成集显的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我是 没有做过  ___    风险大

网友:
大家都知道换板简单,不是所有人都愿换板的。
如果换板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样修笔记不用什么技术就可赚钱了。
讯维网,是让大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地方,不是换板的地方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改,有的独显和集显,PCB一样,就是差个显卡,和显卡外围原件,有相应的板和图纸对照,改了后刷个BIO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