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楼主(2011-07-13):
今天收到一部NEC LL550/M的机子,开不了机,经检查发现是显卡芯片虚焊了,加了焊有显示,但是进不了系统,一直停留在滚动条那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焊好或者显存也有虚焊

网友:
原始故障是开机不显示吧?

网友:
进PE看看会不会也一样

网友:
进pe先,如果不行可能是显存或显卡芯片植株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去   我没有试过PE

网友:
建议你还是重新植珠把 别偷懒

网友:
pe可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