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奇怪现象 进系统关机重启后黑屏

楼主(2011-07-13):
T400进系统硬盘系统 或PE启动后,关机重启就黑屏 ,但看电流 和听声音是能进系统就是不显也无背光,外接也是一样。每次需要拔电源 BIOS放点后就可显了,再上BIOS电池进系统也是一样,但要是不进系统关机重启正常可显啊。不上BIOS电池也一样的,后我又试进系统关机拔了硬盘还是一样。一开始以为显卡 做了一样啊

网友:
那个是bois设置问题    设置一下啊就行  集成显卡的设置        你是不是装的是xp   xp就是那样了

网友A:
是独立的  都没么设置的啊  进光盘PE 也是一样

网友:
南桥也加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的  都没么设置的啊  进光盘PE 也是一样

是双显卡的  好不好   还有是不是每次放bios电  又能开机了

网友:
这机器有设计缺陷,通病。又一经典垃圾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双显卡的  好不好   还有是不是每次放bios电  又能开机了

是啊  每次要BIOS放电后 才能显示     刚才用光盘升级了BIOS还是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  每次要BIOS放电后 才能显示     刚才用光盘升级了BIOS还是一样啊

bios设置问题,跟升级没关系。我以前也遇见过一次。就是设置显卡一个选项。。 网上好像有教程的,,,当时研究了很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os设置问题,跟升级没关系。我以前也遇见过一次。就是设置显卡一个选项。。 网上好像有教程的,,,当 ...

请教一下  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如何设置呢

*脏话*。自己试哇,我记得就3个选项嘛。。一个个试就试了啊,不行就放电啊

网友:
按这样的步骤试试   进bios   选 display    选  os detection  for  swichabele  Graphics   设为disable   保持就ok了   这个机器第一次遇到我也弄了许久

网友: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