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adapter和电池一起插电源短路

楼主(2011-07-13):
单独用电池开机及单独用Adapter电源开机都正常,  adapter加电池一起插可电源短路, Q13发烫, 故障分析:
1)       T42 3v,5v 供电Max163123脚的SHDN# 7/28ON3/5控制的, 待机时这些信号都是低电平. 它们的信号有PWRSHUTDOWN#, SHUTDOWN2, VCC5M_ON, 分别由U28(PMH424,17,43脚提供, 开机后才会送出高电平.
2)       Adapter+BatteryQ13发烫, 同时adapter过载. 无法工作. Q13是电池的放电管, Adapter接入后应处于关闭状态, 它的G控制端BAT_DRV来自U6141,  如果此控制在接入Adapter后处于高电平为故障,  a) 检查Q13是否损坏, b) 检查U611EXTPWR=0 的待机条件不对.  1EXTPWR接入Adapter的待机应处于低电平, 如果是高电平, 查它的产生电路, Q7316VSRC作用下导通拉低EXTPWR, 见下图
3)       EXTPWR还经过一个通道Q53控制PMH4, 见下图
如果Q53没有导通, EXTPWR不能通知到PMH4, 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这机器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