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U盘被保护了除了量产还可以修好吗?

楼主(2011-07-13):
插入U盘 显示

磁盘管理格式化:

无法进行格式化 PE下格式化也不行 。除了量产之外还没有别的办法呀!

网友:
重新刷程序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7fbeb9c589eb172ded63b792.html
你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希望你的U盘可以解决好

网友:
量产即可,小问题

网友A:
量产有风险,开刀需谨慎!如果有质保还是去换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说除了量产还没有别的办法呀。

winhex 扇区清零也可以,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有风险,开刀需谨慎!如果有质保还是去换一个吧!

2G U  水货金士顿 没必要保的。能修则修 为能修丢了 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hex 扇区清零也可以,手动

谢谢。我试下去
  下载来了 楞是不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下去
  下载来了 楞是不用呀

是不是不会用?那就没办法了!我平常用来做数据恢复的。效果那是没得说!
你可以你去硬盘基地看看!

网友:
除了量产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水货盘。 量产/。 修复率很高。

网友D:
那位高手能说一下……什么叫“量产”?我是新手,不好意思啊!

网友:
是U盘的问题吗?插上别的U盘看看,如果也写保护可能通过修改注册表项解决。

网友(点评):
U盘问题

网友E:
量产就能好了,为什么还要找别的方法呢,不得其解啊,郁闷中。。。。

网友F:
可以换台电脑试试,也可能是系统注册表修改了

网友(点评):
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量产  不然换掉U盘上的那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量产就能好了,为什么还要找别的方法呢,不得其解啊,郁闷中。。。。

量产没有工具呀。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水货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台电脑试试,也可能是系统注册表修改了

呵呵,那看来只能量产,低级格式化了

网友:
RE: 前辈们 U盘被保护 了可以修好吗?

引用 网友D:
那位高手能说一下……什么叫“量产”?我是新手,不好意思啊!

网上搜下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低格我用一软件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没有工具呀。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水货U啊

去优盘之家,什么垃圾货都能量产

网友:
既然有简单的办法,为什么还要舍易求难啊??

网友G:
量产很好很强大无视一切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工具呀

网友:
我是新手,不会量产

网友H:
有解决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呢,量产不就可以了吗?非得找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解决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呢,量产不就可以了吗?非得找麻烦

水货U盘 找不到量产工具

网友I:
量产貌似不行的,只有从新刷固件吧

网友(点评):
固件怎刷呢

网友:
量产吧,这样快,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产很好很强大无视一切问题

只要能识别到U就没有任何问题,首先要知道U盘的芯片,知道芯片找芯片的量产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产貌似不行的,只有从新刷固件吧

去售后吧,自己刷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产貌似不行的,只有从新刷固件吧

自己刷不了的,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