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g86 603 a 显卡 换高点 请问最高支持什么显卡

楼主(2011-07-13):
我的是联想C467A 处理器T2330 1G内存 觉得显卡低了 g86 603a 请问大家最高能换什么显卡
处理器
显卡

网友:
你想升级 CPU升下 内存升下 显卡就不要升吧 升和没有升是不一样的 你那个是笔记本? 要是笔记本就不太好升 最多升 G86 631 的

网友:
最高应该只能上到631了 2010年的 新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个独立显卡板,貌似没有合适的更高点的显卡板。换不了高点的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