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

楼主(2011-07-13):
联想L2060WD 接到两台,故障大概一直,有一台开机很暗 几秒后彻底暗屏,另一台开机屏幕上一半亮另一半暗屏,几秒后 也同样彻底暗屏,请问那位同志,遇到次问题,请指点 指点,,谢谢!

网友:
检测高压和灯管部分,别忘了看看电源。

网友:
谢谢,对了还有就是,它原来是单接口的,我用一般的四个灯管接口的高压条能否能用呢

网友:
可用  线别接错就OK了

网友:
哦 ,,奇怪了,我改了还是不会亮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修过几台,也是一样的问题,都是灯管的问题,灯管和线的连接处非常容易烧。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找个外接灯管接接上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型号是通病 我修过10多台 基本都是上面的一根灯光打火造成的 更换灯管吧 没有什么好办法 去保护有风险哦

网友:
20寸的液晶屏里的双灯管都容易烧焦,你看看外面烧焦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