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旺旺聊天窗口旁边的广告变成了114,打开淘宝网页总是跳转到淘宝热卖

楼主(2011-07-13):
杀毒,装系统,之后过几天又会是这样..我怀疑还是病毒,但想请问师傅如何根源解决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种病毒是不是可以通过路由器传播,?我一朋友开淘宝店,4台电脑里有3台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他们共同进入了某个恶意网址?

网友(点评):
并且淘宝热卖还是假的 病毒控制主页啦 我也遇见过啦

网友A:
杀毒吧!楼主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杀毒吧!楼主说的也有可能!

用什么杀毒啊...360和瑞星都试过了.问题这是客户家的,开淘宝店的,每时每刻都要用.不能说我说放我店里检测一天,杀一天得毒..我也肯定不能坐他店里坐一天杀毒....

网友:
在一个局域网里一台电脑中拉 另外的也是会影响到得 希望还是重建MBR 重新格盘 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这样还来的快点 360能搞的定就不是360啦 本人是不看好36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杀毒啊...360和瑞星都试过了.问题这是客户家的,开淘宝店的,每时每刻都要用.不能说我说放我店里检测 ...

整个硬盘的全部格式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一部机中了哪个114导航的,开始怎么也改不掉他,后来我把他注册表里删了在用360改好了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是,点开我的淘宝...然后一直弹淘宝热卖的窗口,或者说是淘宝首页,114之类的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杀毒啊...360和瑞星都试过了.问题这是客户家的,开淘宝店的,每时每刻都要用.不能说我说放我店里检测 ...

这样的话,就把盘格式化吧!重新做个系统,这个应该是被什么恶意网站篡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个硬盘的全部格式了

我全盘昨天格式化了...比较麻烦点..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现问题...但我还是想知道更深层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全盘昨天格式化了...比较麻烦点..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现问题...但我还是想知道更深层的原因

现在有些病毒不是那么容易清楚的,只能把硬盘全格了,我之前也试过啊

网友:
没资料的话,最好最快速的方法是分区装系统,还有就是用360或金山的系统急救箱试试...

网友:
最新情况,昨天我重新安装,基本能格式化的都格式化了.留了几张照片.没有重新分区. 今天再次出现一样的状况..  烦躁

网友: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打开淘宝网,就弹出淘宝热卖的页面。没有查到病毒。过了一阵子就好了。一直以为那是淘宝网的弹窗。

网友:
情况比原来好很多,严重起来时一直弹..现在偶尔会弹出,最重要的,我点的时我的淘宝,比如说要修改价格啊之类的..结果就是淘宝主页,或者热卖啊什么的...烦躁!!

网友:
这问题 用360修复IE 就好了  很简单

网友:
你中了鬼影了,你要是不重写引导区再装系统,装完系统一上网还是会中毒的。

网友:
听说360有鬼影专杀。

网友:
这情况貌似中了鬼影了,格不管用,得弄零磁道引导区重写

网友:
用MHDD的ERASE清除硬盘前面1G的地方。重新分区装系统。还有确保安装盘没毒。这样绝对百分百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