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svr32命令修复系统故障实例

楼主(2011-07-13):
这里有很多Regsvr32命令,看了后就明白了 Regsvr32命令修复系统故障实例使用过activex的人都知道,activex不注册是不能够被系统识别和使用的,一般安装程序都会自动地

Regsvr32命令修复系统故障实例

把它所使用的activex控件注册,但如果你拿到的一个控件需要手动注册怎么办呢?如果修改注册表那就太麻烦了,在windows的system文件夹下有一个regsvr32.exe的程序,它就是windows自带的activex注册和反注册工具。

2000系统的regsvr32.exe在winnt\system32文件夹下;
WInXP系统的regsvr32.exe在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

regsvr32的用法为:
"regsvr32 [/n] [/i(:cmdline)] dllname”。其中dllname为activex控件文件名,建议在安装前拷贝到system文件夹下。

参数有如下意义:
/u——反注册控件
/s——不管注册成功与否,均不显示提示框
/c——控制台输出
/i——跳过控件的选项进行安装(与注册不同)
/n——不注册控件,此选项必须与/i选项一起使用

执行该命令的方法:

1、可以在“开始”--“运行”,调出运行的对话框,也可以使用Win+R热键,然后直接在输入栏输入即可
2、在开始--运行 输入cmd,调出‘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再执行regsvr32命令。

Regsvr32错误消息的说明
当使用 Regsvr32.exe 时,它会尝试加载该组件并调用它的 DLLSelfRegister 函数。如果此尝试成功,Regsvr32.exe 会显示一个指示成功的对话框。如果此尝试失败,Regsvr32.exe 会返回一条错误消息,其中可能会包括一个 Win32 错误代码。

以下列表介绍了 RegSvr32 错误消息和可能的原因。

Unrecognized flag:/invalid_flag
键入的标志或开关组合无效(请参阅本文中的“Regsvr32.exe 的用法”一节)。
No DLL name specified.
未包括 .dll 文件名(请参阅本文中的“Regsvr32.exe 的用法”一节)。
Dllname was loaded, but the DllRegisterServer or DllUnregisterServer entry point was not found.
Dllname不是.dll 或.ocx 文件。例如,键入 regsvr32 wjview.exe 就会生成该错误消息。

例如,键入regsvr32 icwdial.dll 后就会返回该错误消息,因为 Icwdial.dll 文件不能自行注册。如果您怀疑内存中有损坏的Dllname 版本,请尝试重新启动计算机,或重新提取该文件的原始版本。如果您运行的是 Windows NT,可能需要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NT Server 4.0 资源工具包 中的 Kill 或 Pview 工具。有关其他信息,请单击以查看以下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197155 如何终止孤立进程OleInitialize failed (or OleUninitialize failed).

Regsvr32 必须先初始化 COM 库,然后才能调用所需的 COM 库函数并在关闭时撤消对该库的初始化。

网友:
貌似看的不太懂 就是貌似不太用的着 想修复系统吧 还不如来个装下简单  单也不排除有些电脑客户不想重装的估计用的上

网友:
看不懂,看来要先学好英文啊

网友(2012-11-02):
说的啥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