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超怪的问题 945GCT-M2 高手们来看看

楼主(2011-07-13):
此板很怪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无法认硬盘。。。在BIO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 但是我们要进入系统的时候出现了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RICE AND PRESS A KEY          引导也设置了。。还是一样的                  不是硬盘问题 。系统换过了。。。还是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USB 也不能认到。。。。我插的是U盘。。。。   刚开始怀疑是桥坏了。。。从新换了一个桥芯片。。。问题还是一样的。。。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硬盘的问题,你重新换个硬盘试看看,在有安装系统可以正常用的硬盘上拆过来,然后直接安装系统到C盘就可以了,不要想太多

网友:
谢谢我在试试吧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看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看,或者 是不是主板上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