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 机器求救、

楼主(2011-07-13):
  机器是hP ComPaq 516 的 有两个问题  一是:插电源风扇就转 二:进系统4、5分钟就掉电     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给点思路 在线等

网友:
我也有台515的,看电影10几分钟掉电,温度绝对没问题,现在是不亮机了,晕啊

网友A:
在PE下看看是不是定时掉电,定时掉电就是硬件 ,不定时掉电就是过热

网友:
你CPU是AMD的吧   换个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下看看是不是定时掉电,定时掉电就是硬件 ,不定时掉电就是过热

不是温度的问题 、 关键是一插电源 CPU风扇就自转

网友:
换了的,不行的,北桥换新也不行,电流就是在0.98-1.2A这样循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