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南北桥烧了

楼主(2011-07-13):
拆机发现集成显卡 南北桥短路  直接拆掉 不短了 分别换上南北桥  开机电流到0.11 不动了只有3.3V 5V  换掉TPS51124 电流跳到0.6 各电压都出来了  CPU电压0.99 也有温度 怀疑内存没过

网友(点评):
个电压 至少也要测试PG 时钟 复位等 条件啊 测了再发表一下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各个关键点的电压呢

网友:
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小了   还有工作条件不具备 。。电压 时钟 复位  不全

网友(点评):
同意仁兄看法 电流太小了 CPU 工作条件还可没有具备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上 诊断 卡 看看  啊

网友(点评):
后面的机器上诊断卡不准了

网友:
也对啊..  各个条件也应该考虑下..

网友A:
电压CPU 0.99V  芯片组 1。05V  2.53V 系统3.3V  5V 内存 1.78V

网友(点评):
2.53 的是不是高了 你查一下图纸看看 好像没有2.5

网友:
时钟晶振电压1.32-1.33  南桥晶振0.26-0.27  I/O晶振 1.26-1.28

网友(点评):
晶振电压差不多都正常

网友:
应该没跑码吧,打打波看看。。。

网友:
没跑马下一步怎么查啊 会不会我的南北桥 没搞好呢

网友(点评):
你那歌电流大概是南桥还没有工作 查一下PG

网友:
  时钟复位查一下啊

网友:
楼主 你是怎样判断出南北桥短路的啊

网友:
烧一串的,维修价格就不值了 报高了都可以换板了。

网友:
还有救是看看有没有元件被人家搞反了

网友:
不好意思 芯片组供电是1.05  1.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CPU 0.99V  芯片组 1。05V  2.53V 系统3.3V  5V 内存 1.78V

是1.53  不好意思啊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PG3.23V  REF 1.98V

网友:
没有看明白,能不能连贯的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