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开机,换个滤波电容,烧了,我郁闷

楼主(2011-07-13):
T30的机器,VCC1R8M这个电压待机时1.8V,按开关后就掉到0V,怀疑它滤波电容的问题,废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开机就听到稳压电源咔的一下,短路了,*脏话*,一量电压阻值发现VCCCORE直接短到0欧,吧VCCCORE的相关电容,MOS和芯片拿下依然短路,一看这个电压连了好多地方,我晕倒了,再修下去还不如换板子了。。。。。。。
郁闷的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VCCCORE短路的呢。。。。。。。

网友:
电容 有无  装反

网友:
换CPU下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肯定全都拆了啊,这还用说?

网友:
肯定不是电容问题啊,电容用的一摸一样的,量过也是好的

网友:
把电感当电容了?

网友(点评):
还是你牛B啊,电感也能当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