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N60管能用9N65管代换吗?

楼主(2011-07-13):
充电器上的·····8N60烧掉了···去店里买老板给了个9N65··说只是耐压大一些

另有一芯片3842A·······老板给了个3842D·····

请各位师傅指点这2个东西能这样代换么?谢谢  因为现在充电器高压区还是不起震

找不到原因····

老板给的是···IRFIB9N65A
8N60 没有IRFIB字样啊····
不懂·····

我用了一颗6N60的代换····
有什么不良后果没?比如再次烧掉4832·········

网友(点评):
用老板给的,6n60有点小

网友(点评):
8n60 意思是2A 600V 9N65 9A 650V 可以代换。。。3842D也可以代换3842A~~~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但是老板给的是···IRFIB9N65A
8N60 没有IRFIB字样啊····
不懂·····

网友:
我用了一颗6N60的代换····
有什么不良后果没?比如再次烧掉4832·········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8N60:额定电流8A,额定电压60V  , 9N65额定电流9A,额定电压65V

网友(点评):
错了吧。应该是600V吧。。兄弟~~9n65 应该是650V。。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个替换的帖子..找不到了..谁找到发一下..

网友:
7楼“8N60:额定电流8A,额定电压60V  , 9N65额定电流9A,额定电压65V”?耐压少了一个零。

网友:
8N60应是8A600V。9N65应是9A650V代用完全可以,指标有余。价格高点。IRFIB是产地公司名称,与参数指标无关。注意开关管坏一般控制芯片3842要同时换掉,及过流取样电阻〔0.5〕左右换掉。

网友:
用你的6N60就可以

网友:
不工作查查有个22欧的电阻应该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