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金河田电源,型号是ATX-300WB

楼主(2011-07-13):
这个电源外观完好,打开盒盖,看焊点,应该是没有被维修过,心里暗喜,装上运行数个小时也没出问题,呵呵值了,但是当我运行起我心爱的游戏《赏金奇兵:西部通缉令》,不到半小时,电脑自动关机了,心想完了电源还是有隐藏问题的!!!!,便宜没好货啊,以为是散热问题,就把电源拿出来吹,这下你不会在死机了把,可是依然不到半小时又关机了,有趣本人也是个爱好者,有些维修的基础知识,所以就判断为是过流保护了,但是对这个电源的过流保护电路不是很熟悉,控制芯片是SG6105D,请论坛里有经验的师傅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打游戏不到半小时就自动关机,不打游戏开一天一宿都没事,最好直接告诉我直接换哪个元器件,别说太多理论就行呵呵谢谢,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电脑主要的功耗会增加,电源如果此时无法满足主机的电源功耗也会断电或重启,你先确定一下它的功率能不能带得动你的电脑,再说了atx-300wb不一定代表它是300w,总之这个不一定是过流保护,还有可能是带不动较大的负载。把12v和5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情况有无改变。

网友(点评):
我的配置很低,cpu amd3200+ 1g内存,5200显卡.nforce3主板40G硬盘,别的什么的欧没有,负载是不可能的了低压滤波电容鼓包的全都换了,还那样

网友:
带载能力差,我手上也有一个,也是没修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全汉的电源也是这样,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把12v和5v的滤波电容全换大了,再试试关机有无改变。

网友(点评):
10v 1000UF都换成10V 2200UF的了还是那样

网友:
金河田的这款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先看看电容的容量有无失容。还有就是晶体管的热稳定性

网友:
直接换加速电容!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短,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高手

网友:
把高压大电容换容量大点看行不

网友A:
就是开关管旁边的那两个小电容(50VXXUF)

网友(点评):
高手尽快回答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管旁边的那两个小电容(50VXXUF)

那俩个电容是4.7UF 50V的,我手里有2个1uf 50v的电容,可以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俩个电容是4.7UF 50V的,我手里有2个1uf 50v的电容,可以换不?

你到别的板上看能不能拆到同容量电容。供电容也会导致这类问题!

网友:
来张全照上来!我教你修!

网友:
检查300V电容   待机和IC供电滤波  换5   12V整流管

网友:
我觉的还是电源功率变小的原因。

网友:
都不懂 怎么办啊  怎么签到啊

网友:
玩高端游戏300w的电源功率小了点,特别是有些用的是很高端的显卡,那样显卡的功耗很大的,最好是换个大一点的吧

网友C:
先确定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先

换加速电容,还有两个驱动管,驱动变压器前面的两个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加速电容,还有两个驱动管,驱动变压器前面的两个小管

同意18楼意见。

网友:
一个5200显卡、有多高端??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到网站上计算一下你电脑所用的功率看一下你的电源是否够用,鲁大师里就有这项功能

网友:
要修电源的话我觉得自己DIY个电子负载机比较好!

网友:
电源功率  小  负载过大!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