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自动加电到0.69A几秒后掉电重启,后循环此现象

楼主(2011-07-13):
HP 540 自动加点到0.69A几秒后掉电重启后循环次现象,请教有木有修过此故障的。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吧,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点评):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CPU估计没电压吧
看有无虚汗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好修
缺个电压

网友(点评):
CPU电压有

网友:
读不到内存也这样。

网友:
可能是CPU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你换CPU试试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点评):
测了CPU是好的

网友:
排除CPU做显卡和北桥

网友:
裸板,cpu,内存全不上,
看自动开机不
还是自动开机的话,
先修自动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