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征集电脑常见芯片代换【狂加下载分啊】

楼主(2011-07-13):
本人想做个手册   重奖  重金征集各种电脑芯片常见代换
【根据情况提供一个加分2—20下载分】
格式如下

CPU供电管理芯片    AD3188代换AD3186    常用于台式机主板CPU供电电路

灌水严惩   灌水的路过

看看 路过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  4050代换2030  常用于台式机主板
桥供电 内存供电   rt9202代换APM7120【有些板不可代换】   常用与台式机
供电芯片    max1632代换max1634 max1635  常用于笔记本

网友(点评):
你收集成册,无尝的发给大家,我先给你100分,你是版主.这是我自愿的,

网友:
IO 替换
W83627HF-AW    ==  W83627HG-AW
W83627THF      ==  W83627THG
W83627THF-A    ==  W83627THG-A
W83627EHF      ==  W83627EHG
IT8712F-A IXS  ==  IT8712F-A HXS
IT8712F-A IXS GB== IT8712F-A HXS GB
IT8712F-A GXS 可以与非IXS/HXS的替换。
IT8702F-A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部分主板也可以用8712F-A替换。
IT8712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16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18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26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05**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PC87372        ==  SMSC 47M172  部分主板也可以替换47m182
8374LF2-C      ==  47M182  ==WPCD374LAUFG
Fintek F71872F == Fintek F71872FG
Fintek F71882F == Fintek F71882FG
Fintek F71883F == Fintek F71883FG

PWM 替换
ADP3110   ==   ADP3110K  ==   ADP3418 ==  ADP3418K
ISL6612   ==   RT9600
APW7062   ==   ISL6522
ISL6520   ==   RT9202
APW7067   ==   ISL6549   ==   RT9259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0   ==   ISL6529   ==   RT9205
5018MTC   ==   5019MTC   ==  ADP3180  ==  ADP3181 ? ADP3168? 有待确认
ADP3168   ==   ADP3188   部分主板有待确认
ADP3166   ==   ADP3186   部分主板有待确认
5009M     ==   3418(K)   == 5007m (boot脚需要加二极管)
L6917BD   ==   L6916D
SC2643    ==   SC2646
BD-XX     ==   B3-XX
A1-XX     ==   A2-XX

专用芯片
IT8282M   ==   ASM8282G  ==   ATPA02G

时钟芯片
RTM360-111R  ==  ICS950209  ==  W83194BR-B(有的板不行)
RTM660-109R  ==  ICS950202 (9脚不同)==ics950220 可能跑26
RTM363-210   ==  ICS952607EF/CLK865J02FLF(会提示超频报错,保存CMOS不亮跑D1)

显存芯片
N2DS12H16CT-5TB ==== K4D261638F TC50 ==== HY5DU281622ET-J
k4j5532xxx-bc14 ==== hys573235fap-14==k4j5232xxx-bc14==k4j5232xxx-bc12
HY5PS561621A FP-25===HYB18T256169BF===E2516AB-6E-E===HY5PS561621B FP-25==HY5PS561621A FP-28

液晶显示器
三星711N高压板蕊片SP8M3-609可以和高压板上4606-BA7T15互换
ACT4060SH 7047用于12V转5V 2脚为进12V 3脚为得到的5V可用MP91410ES 代换
AP1534用于12V转5V 4脚为进12V 7.8脚为得到的5V 5.6脚接地
1200ap40可以用1200AP100代换,这个芯片主要用于BENQ FP71G+的电源芯片
BA9741和TL1451是一样的可以代换.默认15脚是接电容到地的,如果15脚接地就是解保护最好是接一个10K的电阻。
c5707可以用D1274代换
DLOPF 06 6KLSS545可用9530 9630 9634代换主要明基液晶17寸上用。
LD7552DN 3脚供电为14V接着3个304的电阻。可以用6841代换1脚接地电阻换为100K的,本身为0K的电阻。
9962GH可以和3055L互换是一个N道的场效管明基显示器常用。
p605可以与P600可互换
BIT3193G电源芯片14脚对地可解除保护
高压板OZ9938GN第三脚对地可解除保护明基17寸显示器常用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饼哥的资料我是新手,不要扣我分啊!

网友:
功放芯片  TPA0212代换TPA0312  常用于笔记本
cpu电源控制芯片 fan5019代换ADP3168  常用于笔记本
cpu电源控制芯片MAX8760代换MAX1544  常用于笔记本

温度传感芯片 ADM1032代换 MAX6692,MAX6649,MAX6680,MAX6681.常用于笔记本

音频功放芯片 MAX9787   代换MAX9790       常用于笔记本

芯片组供电控制芯片 RT9214代换APW7120 常用于 笔记本

液晶屏高压驱动芯片 TL1451代换AP2001 ,BA974, 3SP9741 常用于笔记本

供电控制芯片  ADP3160代换ADP3167   常用于笔记本
充电控制芯片 BQ24702代换BQ24703 常用于笔记本

很给力啊

网友:
IO 替换 W83627HF-AW    ==  W83627HG-AW
W83627THF      ==  W83627THG
W83627THF-A    ==  W83627THG-A
W83627EHF      ==  W83627EHG
IT8712F-A IXS  ==  IT8712F-A HXS
IT8712F-A IXS GB== IT8712F-A HXS GB.
IT8712F-A GXS 可以与非IXS/HXS的替换。
IT8702F-A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部分主板也可以用8712F-A替换。
IT8712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16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18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26F-S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IT8705**  不用分版本,都可以互换。
PC87372        ==  SMSC 47M172  部分主板也可以替换47m182
74LF2-C      ==  47M182  ==WPCD374LAUFG
F71872F == Fintek F71872FG
F71882F == Fintek F71882FG
Fintek F71883F == Fintek F71883FG
PWM 替换
ADP3110   ==   ADP3110K  ==   ADP3418 ==  ADP3418K
ISL6612   ==   RT9600
APW7062   ==   ISL65221
ISL6520   ==   RT9202
APW7067   ==   ISL6549   ==   RT92597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0   ==   ISL6529   ==   RT92054
5018MTC   ==   5019MTC   ==  ADP3180  ==  ADP3181 ? ADP3168? 有待确认
ADP3168   ==   ADP3188   部分主板有待确认
ADP3166   ==   ADP3186   部分主板有待确认
5009M     ==   3418(K)   == 5007m (boot脚需要加二极管)
L6917BD   ==   L6916D7
SC2643    ==   SC2646
BD-XX     ==   B3-XX
A1-XX     ==   A2-XX
专用芯片
IT8282M   ==   ASM8282G  ==   ATPA02G
时钟芯片
RTM360-111R  ==  ICS950209  ==  W83194BR-B(有的板不行)
RTM660-109R  ==  ICS950202 (9脚不同)==ics950220 可能跑26
ICS952607EF/CLK865J02FLF(会提示超频报错,保存CMOS不亮跑D1)
显存芯片
IN2DS12H16CT-5TB ==== K4D261638F TC50 ==== HY5DU281622ET-J
k4j5532xxx-bc14 ==== hys573235fap-14==k4j5232xxx-bc14==k4j5232xxx-bc12
bHY5PS561621A FP-25===HYB18T256169BF===E2516AB-6E-E===HY5PS561621B FP-25==HY5PS561621A FP-28
液晶显示器:
三星711N高压板蕊片SP8M3-609可以和高压板上4606-BA7T15互换
RACT4060SH 7047用于12V转5V 2脚为进12V 3脚为得到的5V可用MP91410ES 代换9 x)
AP1534用于12V转5V 4脚为进12V 7.8脚为得到的5V 5.6脚接地
1200ap40可以用1200AP100代换,这个芯片主要用于BENQ FP71G+的电源芯片
BA9741和TL1451是一样的可以代换.默认15脚是接电容到地的,如果15脚接地就是解保护最好是接一个10K的电阻c5707可以用D1274代换5 a4 h)
DLOPF 06 6KLSS545可用9530 9630 9634代换主要明基液晶17寸上用。
dLD7552DN 3脚供电为14V接着3个304的电阻。可以用6841代换1脚接地电阻换为100K的,本身为0K的电阻。
Q9962GH可以和3055L互换是一个N道的场效管明基显示器常用
p605可以与P600可互换
BIT3193G电源芯片14脚对地可解除保护
高压板OZ9938GN第三脚对地可解除保护明基17寸显示器常用

这是直接COPY3楼的吧
杯具

网友:
常见显示器IC代换
OCP5001-----------TL5001
AMC3100----------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50----------- LTC3406/AT1366/MP2104
ACT6906----------- 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60-----------LTC3407
AMC34063A-----------AMC34063
AMC7660------------AJC1564
ACT4060--------------ZA3020LV/MP1410/MP9141
ACT4065------------ZA3020/MP1580
ACT4070----------ZA3030/MP1583/MP1591MP1593/MP1430
AMC2576-------LM2576
AMC2596-------LM2596
OCP2576--------LM2576
OMC2596-------LM2596/AP1501
VA7910---------MAX1674/75 L6920 AJC1610
SM9621---------RJ9621/AJC1642
PT1301----------RJ9266
PT4101----------AJC1648/MP3202
PT4102----------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ACT6311-------LT1937
SP1937-----------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OCP3601---------MB3800
OCP1451---------TL1451/BA9741/SP9741/AP200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和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TDA9109和SID2511、KB2511、STV7779直接代换

TDA9103和STV7778直接代换

TDA9112和TDA9113直接代换

TDA9115和TDA9116、STV6888直接代换

TDA9118和STV9118直接代换

TDA8172和TDA9302、TDA8177直接代换

TDA1675 和DBL2056直接代换

TDA9210和STV9210直接代换

LM1203和LM2203、DBL2054直接代换

TDA9116用STV6888代换,

TDA4856可以用TDA4841PS代换,

TDA9112可以用TDA9113代换,

网友:
楼主要更正一下,AP1534 5、6脚为输出5V。7、8脚接地!

网友:
PC9755代换PC87541 EC芯片(笔记本)
MAX1999代换MAX8734A电源芯片(笔记本)
MAX1631代换max1902电源芯片(笔记本)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

网友:
串口管理芯片  75185与75232可以互换

网友(2011-08-16):
C5411可以代换几乎所有CRT17纯平上的行管,场块TDA4865 和TDA4866可以带换

网友:
音频芯片alc882,889,662之间都可以代换

网友:
声卡芯片ALC202.ALC262.ALC658.ALC660.ALC861.ALC880.ALC883.CS4205.CS20468.CS20549.时钟芯片ICS950810.ICS954302.ICS954309.ICS954301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看不明白 请处理

网友(2011-09-20):
笔记本电源芯片代换
1、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sc1403.可以互换
2、MAX132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sc1404.可以互换!
3、MAX1999   MAX1997可以互换(MAX1999和MAX8734可直接代换 )
4、SI786 SB3052P MAX786可以互换
5、SC1406和ADP3421,sc1403 和MAX1632可以互换。
期待楼主的手册面市。

网友(2011-10-27):
SC2643    ==   SC2646
刚刚才试了。,,,不能代换。。。。。。

网友(点评):
sc2647可代2646的

网友:
希望都是正确的。。。。。。。。。。。建议要是一个不正确,扣发的人50分,两个不正确,扣一百,三个不正确,扣200,以此论推,要是都不正确,直接删ID。。。。。。。。。。

网友(2012-02-16):
G84-200 replace G84-600 and G84-303

网友(2012-04-21):
这么好的代换资料收藏先

网友:
IT8718F-S HXS GB   能不能用不含GB的IT8718F-S 代换?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 带GB的 是不能 用别的代换的 你找下有没有 8712 8716 带GB的

网友:
此贴是重要资料啊,一定要顶上去,以后多来这里看看才行。。。

网友:
此贴是重要资料啊,一定要顶上去,以后多来这里看看才行。。。

这是个好想法。

网友: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手册卖?

网友(2012-06-29):
声明:下面多数都不是我的成果,是我收集到得,特在此与大家分享。 我知道还有很多都能代换的东西,有心得的可以发下,共享大伙,造福大家.

一,显示器类

液晶芯片代换:
格式如下好了:
液晶品牌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封装          可代换型号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                 DM0565R优派型号                 TOP245YN
LG型号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
LG型号                   FAN7601可以用LAF0001代换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可以用sg6841代换
HP17驱动高压电源全一体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
联想后来出的像IBM的17寸的,SG6841DZ 可用SG6841D代用(我亲自试过的)
三星型号        DM0565R(有好几款都采用这一个PWM IC的)
三星型号       DM0465R(我记得还有这么一款的)
飞利浦170c7       EA1532A贴片,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
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QDAP8A 与203D6可代用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P8A\DAP7A\LD7575\203D6\203X6\200D6可以直接代换,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 ,代用要改启动电阻,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
OB2268,OB2269,DAP02,SG6841,SG5841\DAP02\SG5841\2G6841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1203AP1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CM0565\DM0565代换{要改电路}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二。电脑和显卡类
IO 替换

W83627HF-AW    ==  W83627HG-AW
W83627THF      ==  W83627THG
W83627THF-A    ==  W83627THG-A
W83627EHF      ==  W83627EHG
IT8712F-A IXS  ==  IT8712F-A HXS
IT8705F GXS    ==  IT8705F FXS
PC87372        ==  SMSC 47M172  部分主板也可以替换47m182
IT8718F-S CXS GB == IT8718F-S HXS GB
8712==8702
LPC47M172  可以代换 PC87372

PWM 替换
APW7062   ==   ISL6522
APW7067   ==   ISL6549   ==   RT9259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5   ==   NX2114
APW7060   ==   ISL6529   ==   RT9205
5018MTC   ==   ADP3180
5019MTC   ==   ADP3181
ADP3168   ==   ADP3188
ADP3166   ==   ADP3186
5009M     ==   3418(K)   == 5007m    (boot脚需要加二极管)
L6917BD   ==   L6916D

专用芯片
IT8282M   ==   ASM8282G  ==   ATPA02G

时钟芯片
RTM360-111R  ==  ICS950209  ==  W83194BR-B
RTM660-109R  ==  ICS950202 (9脚不同)
显存芯片
N2DS12H16CT-5TB ==== K4D261638F TC50 ==== HY5DU281622ET-J
k4j55323qg-bc14 ==== hys573235fap-14==k4j5232..-bc14
HY5PS561621A FP-25===HYB18T256169BF===E2516AB-6E-E===HY5PS561621B FP-25==HY5PS561621A FP-28

DDR3的显存封装类型,频率,容量一样的都能代换,我试过三星BC-14的用奇梦达代换过,没任何些影响,DDR2的没得试。。。

三。笔记本类

G86-740 G86-730,G86-703,G86-770 750
[BD4175KVT TB62506
8743 1845
PC97551/875410
8734 1999
APW7108 ISL6227
G86-730 G86-740
7200 7300 7400 110m
603 620 630  621 631
703 720 730 740 750 770   730R 731 740R 741 750  O
QD-NVS-11MT-N-A3 7400 7300 7200

sI786 & max789
cltc1628/ltc37072
TPS51125 cj=bb rt8205
TL494/TL594
WPC8763 wpc8769
D8718F-S GXS 8713F-S GXS
945GM代 940GML
852GM 855MGM

网友:
声明:下面多数都不是我的成果,是我收集到得,特在此与大家分享。 我知道还有很多都能代换的东西,有心得的可以发下,共享大伙,造福大家.
一,显示器类

液晶芯片代换:
格式如下好了:
液晶品牌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封装          可代换型号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                 DM0565R优派型号                 TOP245YN
LG型号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
LG型号                   FAN7601可以用LAF0001代换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可以用sg6841代换
HP17驱动高压电源全一体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
联想后来出的像IBM的17寸的,SG6841DZ 可用SG6841D代用(我亲自试过的)
三星型号        DM0565R(有好几款都采用这一个PWM IC的)
三星型号       DM0465R(我记得还有这么一款的)
飞利浦170c7       EA1532A贴片,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
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QDAP8A 与203D6可代用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P8A\DAP7A\LD7575\203D6\203X6\200D6可以直接代换,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 ,代用要改启动电阻,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
OB2268,OB2269,DAP02,SG6841,SG5841\DAP02\SG5841\2G6841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1203AP1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CM0565\DM0565代换{要改电路}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二。电脑和笔记本类
IO 替换
W83627HF-AW    ==  W83627HG-AW
W83627THF      ==  W83627THG
W83627THF-A    ==  W83627THG-A
W83627EHF      ==  W83627EHG
IT8712F-A IXS  ==  IT8712F-A HXS
IT8705F GXS    ==  IT8705F FXS
PC87372        ==  SMSC 47M172  部分主板也可以替换47m182
IT8718F-S CXS GB == IT8718F-S HXS GB
8712==8702
LPC47M172  可以代换 PC87372

PWM 替换
APW7062   ==   ISL6522
APW7067   ==   ISL6549   ==   RT9259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5   ==   NX2114
APW7060   ==   ISL6529   ==   RT9205
5018MTC   ==   ADP3180
5019MTC   ==   ADP3181
ADP3168   ==   ADP3188
ADP3166   ==   ADP3186
5009M     ==   3418(K)   == 5007m    (boot脚需要加二极管)
L6917BD   ==   L6916D

专用芯片
IT8282M   ==   ASM8282G  ==   ATPA02G

时钟芯片
RTM360-111R  ==  ICS950209  ==  W83194BR-B
RTM660-109R  ==  ICS950202 (9脚不同)
显存芯片
N2DS12H16CT-5TB ==== K4D261638F TC50 ==== HY5DU281622ET-J
k4j55323qg-bc14 ==== hys573235fap-14==k4j5232..-bc14
HY5PS561621A FP-25===HYB18T256169BF===E2516AB-6E-E===HY5PS561621B FP-25==HY5PS561621A FP-28

DDR3的显存封装类型,频率,容量一样的都能代换,我试过三星BC-14的用奇梦达代换过,没任何些影响,DDR2的没得试。。。

网友:
太好的资料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
IT8712F-S 这个呢

网友(2013-01-02):
好东西,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3-05-04):
声明:下面是我的成果 通过验证的。
   前者是损坏的原件   是替换  不是互换
UP6107-----NCP1587 1pin boot加二极管
APW7120-----RT9214 7pin OCSP
LD7120------rt9202 技嘉945P-S3
W83321G-----RT9202必须改外围元件
ics952603DF-----cy284050c 但保存CMOS会无法显示 需移除I2C Bus
adp3181------adp3186 在ecs 945p-a测试通过
w83627g-aw-----83627f-aw 可代换 G无铅 F有铅
ld7576-----ld7575需改1pin 100K电阻
max8734a-----max1999
IT8718F-S exs-----IT8718F-S hxs 在945gc-m2 v2.2测试通过
TM-0917------------tm-1017  三星940N测试通过
FAN5019--------ADP3180
8712IXS-----8718EXS 945gct-m2不过CPU温控会错误
WAPW7368-----rt9259
W83627DHG-P---------w83627dhg-a
ao4620------------ao4606
aup7401----------F71883  磐正AF550
alc662-----------alc888
adp3188--------adp3168 戴尔915
TMS92920CT-----TMS92903ct  三星943nw
F5109M------adp3418 在HP DC7700主板
IT8718 exs-----IT8712 KXS CPU温度会报错 945GC-M2
1200AP40------1200P40  BENQ液晶测试通过
LD7552BPS------LD7552DPS RT脚接100K电阻
adp3110-----adp3418k
isl6520----rt9202可互换

网友(2013-09-23):
好东西,谢谢楼主了,学习!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R61e U61[BD4176KVT]坏,用T61的TB62513FG代换成功

网友(2013-11-12):
好东西;大家都是好样的;谢谢啦

网友(2014-03-12):
W83627DHG-A代换W83627DHG-P成功,谢谢大家的资料

网友:
太棒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啊、

网友:
DH=BK  EF=DC  RT8207AGQW  TPS51116这些都可以通用,本人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AO=BM  RT9026PFP-GP  TPS51100DGQR_GP这些都可以通用,本人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g84-600 和g86-740在ibmt61宽 141主板上代换,需要改电路

网友:
8206a 和8206b不能代换8206b和isl6237 tps51427都通用

网友:
L6703可以代换L6713,常用用于台式CPU供电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能为广大的维修人员编辑出芯片代换的手册。。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呢。。支持楼主。。

网友(2014-06-27):
此贴是重要资料啊,一定要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