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板号PR340T 进滚动条掉电 高手请进 急急!

楼主(2011-07-13):
板号为PR340  主板  CPU核心供电1.2V 但实际 1.17V ,很多人都说正常   核心供电的电感也有波形 GHOST 几个系统 但都是GHOST完后 重启到了滚动条后就掉电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核心供电电感有波型是滤波不良吧?

网友:
1.CMOS 硬盘模式设置下 。
2.排除了外设。一般南桥故障多

网友B:
如果不进系统   在BIOS是不会掉电的!

网友(点评):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电感有波型是滤波不良吧?

不知道怎么看滤波不良

网友:
我这两天修了一台TW3的笔记本,现象是无法安装XP系统,显示完七喜的LOGO后就黑屏,还以为是北桥或者显卡 的供电问题。。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非正常的电压,南桥的也正常。弄的我头都大了。。。后来实在没辙了,直接更换SB...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进系统   在BIOS是不会掉电的!

BIOS刷了 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