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的无线网卡如何强制开启?

楼主(2011-07-13):
miniPCI的无线网卡如何强制开启?这个笔记本上的无线开关不起作用了BIOS里也调不出来,那个天线指示灯死活不亮,BIOS恢复也不行,换网卡也不行,听说断开13脚,我断了,但找不到网卡了,郁闷!

网友:
先去看看说明吧,如果认到了,但是找不到无线网络提示开关有无关闭,那表示安装是正常的,只是有开关没有打开而已,具体看你是什么机型,有的是FN加1还是2,自己看是键盘的标志,有的是有开关,还有是无线的服务程序没有开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上的无线开关是单独的一个按钮,按了没反应,开关键测了是好的,现在就是想强制打开,如何?

网友:
很多都是开关的啊 ,但是键盘上的也有  要是你的那个开关坏了就拨到开的那边就可以了啊

网友:
13脚应该是高电平开启吧,断开有没电压

网友(点评):
高电平开启,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