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容量和电压一样的电容大小不一样能通用?

楼主(2011-07-13):
换电容时老能找到容量电压一样大小差很大的电容能通用吗

网友:
电容一般看参数:耐压、容量Uf、还有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体积不用管他。
空间够,能装上就行。

网友:
比如:1500的可以用1800的代替,电压不能小于原来的电容电压,否则会爆的,电容代换正负百分之7是可以的。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容量和电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就可以

网友:
新装的电容 容量 电压 温度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 就只能用大的去替换小的 反之就有可能导致电容爆炸

网友:
体积不一样 脚距是不一样的  、
难道   。。。。你要叫他悬空

网友:
能用就行了,无所谓好看不好看打打

网友:
容量,电压,温度,这3个参数匹配。

网友:
体积不管,只管参数就行了

网友:
容量,电压,温度这三个一样就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好使

网友:
不能这样说吧。。电容也是分高频低频的。。。滤波电容正负差点都无所谓。但电压一定要等于或大于原来的。。有些特殊功能的电容容量不能随便改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空间是可以的一般就是电源上的大电容有粗细之分我一般接延长线

网友:
不要相差太大,那样会导致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