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CPU的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1-07-13):
   接一T60的机器,ATI显卡,可以触发,其余的电压有出来,就是CPU的电压没有出来,1PIN3.3V   31PIN5V  15PIN2.5V ,不知道ADP3207还要哪些条件满足,才会发出控制信号分别控制U21  U25,    U21  U25的5PIN都有5V的电压。2PIN也有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发出CPU核心电压。。。

网友:
3419的5脚和10脚都是5V    15脚是20V主供电吧

网友:
不能沉下去,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先测ADP3419的1脚  2脚  5脚都有电吗?

网友:
已经弄好了是r649变成无穷大了,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h呵呵 速度挺快的 好样的 继续加油

网友:
郁闷了,机器修好了,可是插上光驱就不显示,拔掉光驱就可以,不知道这种该怎么查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光驱坏了吧

网友:
看下接口有没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光驱坏了 跟客户说光驱也坏了  你可以把光驱的供电拆了  就可以进了

网友:
换了光驱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