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61i 的安全芯片的程序,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1-07-13):
R61i 的安全芯片的程序,开机有把锁,忘记密码了,那个朋友帮忙一下,怎么解决呀, 安全芯片是不是在网卡的输入大电感旁边?
芯片

网友:
密码芯片应该是飞利浦P24S08芯片,有密码一般用编程器读出资料解密,或者去买个刷好资料无密码的码片

网友:
随便换一个都可以

网友:
换IO吧,这个密码在IO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