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三例。。。还有一块。。。没搞出来。。。所以求助一下大家。。

楼主(2011-07-13):
1:    空板上电。一看msi 的板,红红的。。。好像msi的板喜欢搞红色。。 哈哈!来触发!哟,开不了机。。。即然不开不了机,哪肯定是条件不具备。。随便测了一下vccrtc rtcrst 开机针上。。a14 ,哈哈,测到a14对地导通了。。测了一下南桥旁边的大电容也短。。摘了还是短。。不太敢确定是南桥。。拆网卡。。拆 ms-7g 还是短。。io 没拆。。量了一下也短。。。为啥不拆io。。呵,本本焊工不咋的。。怕不是io问题误杀。。焊起来也麻烦。。量了一下atx pin9 正常。。最后想了想会不会是南桥。。。还是不敢确定。。。打一下阻值吧!     哟,打usb阻值,三个口都打了。其中就有一个数据线对地8欧,哈哈,问题找到了!拆南桥。。于是从旧板上找个换上去。。打阻值。。全部都正常了。再上上ms-7g。好,马上上电。。。哟还是不触发。。测得a14 还是没电压。。想了一下,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于是想到ms-7g  找了一下料板。。没有这东西。。呵,又从好板上拆一个下来。。换上去,。。哟 3.3出来。。上电触发,点亮!再换上网卡。。。打一下阻值还是短的。。。拷。。。网卡也坏了。。。我叼。。。这个板毛病也太多了吧。。。呵。。给客户说叫去买个独立网卡装上。。要不了多少钱。。。收工。。
2:第二块板。。不跑码。。马上全板供电一量。。。正常。。。测lpc架构的pin 32 脚bios  测得都正常  就 32脚 3.3v供电不正常。。拔掉电池,打了一下阻值对地0了??汗,,呵。。拿掉bios 打阻值双正常。。再上上去。。。。打阻值又正常了。。再上去。。跑码。。哈哈!
3: 3块,下班了,顺便看了一下。。代码卡上跑  88 d3 顺便量了一下全板供电正常。。。内存换了也不行。。去掉内存也是 88 d3 以为红红的板又是msi  的呢,仔细一看,散热片上是印的是神舟.. 想刷一下bios 又看不到这板的型号!!!  问一下大家,从哪下手???  。。。。

网友:
我关心的是 第一张您收了多少玛尼》》

网友A:
bios的可能还是蛮大的  是不是amd 的 画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可能还是蛮大的  是不是amd 的 画个U

inter  的哟.......

网友:
第三块刷一下BIOS试一下,也有可能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