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稳压逆变器····想买一个

楼主(2011-07-13):
有时候要接触一些高压的东西···
因为是新手···有点怕怕····
想买个逆变器···········请大家推荐一个···500左右的吧

网友:
一般都隔离器啊
100多转换功率够就行呗

网友:
额·········什么牌子质量比较好·········

网友:
隔离变压器做开关的大厂都出,差不多的,都有好几路输出,功率要选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