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的SW8 集成主板 BIOS界面屏带许多麻点 轻微抖动

楼主(2011-07-13):
SW8集成主板  原故障开机卡LOGO。一休哥把南北桥 声卡 网卡 内存槽 都焊了一遍 还是不行。客户拿来 我重加焊了南桥 依旧卡LOGO 。怀疑BIOS芯片。 手头无编程器    偶然翻出一片同方K40的主板 看芯片组差不多 就把BIOS片取下 焊到SW8主板上 。结果不开机。。。又将原BIOS焊回  奇迹般不卡LOGO了。 现在问题是原屏中间很多小麻点闪。 换了一片LP的屏 直接整个屏闪的厉害 又换了片HT141的屏 不进系统有麻点 进系统正常了。外接进系统正常 不进系统前好像不显示 有经验的说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内存槽也被一休哥焊坏了一个。 现在怀疑一是屏线。 二是内存槽坏了一个导致的。坏的内存槽重加焊过 没有焊好 。依旧一个槽是坏的。

网友:
刷个BIOS。。会出现奇迹的。

网友:
BIOS升级过了 了  一个样。  现在状态是换三种不同品牌的屏 显示的效果各不相同。 有右边一竖排颜色发淡的   有不进系统前轻微一点抖的  有直接显示不出来 闪的厉害 来回跳。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显示的是不是一样的结果? 考虑屏线,不过 SW8的屏线做工很不错,外面都包了抗干扰锡纸。 前几天遇到一台 SW8 的机器 ,屏出现横线,并伴有白屏现象,最后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正常 现在找了一片HT141的宽屏装上 测试半天 基本稳定。  有时还是开机不进系统前轻微抖动 。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   昨天晚上用编程器刷了别版本BIOS 今天装上依旧。。。。 无意中用手按住RTL的一个芯片 屏跳变很厉害 加焊芯片 无铅的流动性太差, 反反复复几遍 最终上机亮了。是时钟芯片RTM875N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