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了机箱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1-07-13):
今天把电脑的机箱换了,接线都好了。开机的时候风扇都转,但是没有D一声,显示屏没东西显示,后来看到还有电源有个四口的还没接上,接上了,结果,开不了机,什么都不动,只有主板的那盏红色亮

网友:
仔细查查定义,看看是不是接口插错了。

网友A:
敢问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B:
内存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C:
估计是你机箱开机键有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你把开机线拔掉,短接试下。可以的话,就是你开机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我不是,我只是遇到问题,请问你能帮我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重新插下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机箱开机键有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你把开机线拔掉,短接试下。可以的话,就是你开机键的问题

不是吧,通电的时候,开机键的led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通电的时候,开机键的led还亮

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遇到多2次

网友(点评):
机子都开起来了,你还说开机键有问题?

网友A:
那个4个口的线是CPU供电吧,你直接插可能是烧到东西了。

网友:
送维修部修理吧,CPU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E:
第一次可以开机,但你忘了接CPU供电的。
你接上CPU供电接口反面不能开机了这个是有点怪!我认为要么是你其它线没接对,要么是运气不好烧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可以开机,但你忘了接CPU供电的。
你接上CPU供电接口反面不能开机了这个是有点怪!我认为要么是你其 ...

我以为是风扇转,换了机箱就点不亮了

网友:
是不是接住 地线

网友:
线接错了,要不然就是和机箱有短路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四口的电源是什么样的?主板的红灯周围有什么标记?最好有图,也好帮你,现在只有猜的份,结果就是众说纷纭了。

网友F:
楼主  你别告诉我说通电的时候发现CPU供电(四口)没接   就直接带电给接上了哦    如果是这样建议直接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别告诉我说通电的时候发现CPU供电(四口)没接   就直接带电给接上了哦    如果是这样建议直接送修

是啊,不是吧,唉。。。这样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4个口的线是CPU供电吧,你直接插可能是烧到东西了。

应该是吧,那个是供cpu电的,我好像开机的时候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