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某些机型无故掉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1-07-13):
最近也不知怎么了,来的都是东芝的本,问题都是一个,无缘无故掉电,能想到的问题都试了,没有用啊,什么散热啊!系统的事啊!CPU管理芯片啊!还有CPU后面的大电容,能搞得全搞了,还是掉。不知道东芝的本是否都有这个通病,求思路
cpu
芯片
掉电
通病

网友:
我修过的几乎全是换电容解决问题的(后面大电容的某些),你是不是没好啊,你并了几个?有一次,换了电容还不好,就重新找了六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是呀.. 再重新并几个电容试试.通病呀这是

网友:
NEC的电容貌似是通病吧

网友:
我就找330的弄4个焊上去就好了,别的通病倒是没发现

网友:
谢谢 我明天试试 帖子不要沉 让更多不了解这方面的兄弟们都能看到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怎么并 楼上的兄弟能否发个图片

网友:
电容的正极接供电 付极接地 就可以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