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11-07-13):
一块技嘉主板型号是GA-M52L-S3,独立显卡,2G内存,问题为不能装系统GHOST系统碟文件复制完毕,重启后一会就自动断电,换过几张碟都一样,是不是主板坏了,一般是哪个地方坏,求助大家指点

网友:
技嘉的主板貌似BOIS喜欢坏。

网友:
不能装GHOST版本的,那你有没有试过用原版的?还有,有没有用PE系统进行测试运行半小时?
因为怕有时CPU温度过高引起自动关机,所以你要先排除一下。

网友:
开机一个多小时也不会断电,之前的故障是能开机不久就断电,现在不断电了,

网友:
谁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