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通病 绝对是通病 但是我忘记这个配件型号了 求指点

楼主(2011-07-13):
      长城网星节能版 ATX-3000  直接炸了那个 7脚的IC  请问这个IC 的型号是什么 谢谢 大家

网友A:
芯片型号为NCP1014AP04。

网友:
像这种问题大的修下来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们这一个二手电源买个三四十元钱,修个电源一般收个二十元,如果烧的元件多的话,连配件费都收不回来。

网友:
此话差异~~~~我学的是技术 你看这里 还有人修手机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为NCP1014AP04。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能用什么替换?我怕买不到这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为NCP1014AP04。

师傅 请问P1014AP06 能替换吗?我们这里买不到P1014AP04的

网友(点评):
可以代换,但开关频率上升到60KHZ,可能产生啸叫。

网友B:
06的可以代换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的可以代换04的

师傅 请看我最新的帖子 修复过程中遇到了 大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事的时候可以修理,训练一下自己的技术也好,复杂又没有代换元件时就不要费神了。

网友:
钻研的是技术

网友:
在这里学到了一种精神--技术的研究

网友:
靠  我们这里 二手的电源呀二十元一个

网友:
这电源就这芯片坏了,别的没坏,一块钱一个,淘宝大把

网友:
这个芯片是常用的!液晶上电源板常用!备点吧!

网友:
换件也不一定非要换新的   多收一些旧电源东墙补西墙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IC太阳城有卖的 ...我买过5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