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510M 电流到0.38掉电

楼主(2011-07-13):
接到一台DELL510M, 触发时三灯同时亮,过3秒后掉电,拆机测 +5VRUN +3VRUN +2.5VRUN +1.8VRUN +1.5VRUN有电压,
电感PL6 SMDDR_VTERM PL9 V_CHG没有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没有工作,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DELL的机器很多都掉电

网友:
查下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CPU没有供电 CPU供电不是要RUNPWROK这个信号出来才产生的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换掉VCORE芯片试下

网友:
是不是网卡虑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肯定是有短路吧

网友:
掉电有很多原因。。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还没有出来的,CPU的电压出来没有啊?南桥的 电压出来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