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11-07-13):
(无正文)

网友(点评):
有1V的电压是正常的。。按照不跑码去修就好了

网友:
加焊北桥看下吧

网友:
核心偏低跟北桥有什么关系,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
支持楼上的,加焊北桥。我也说不出来原因,但我知道CPU电压不正常或者U有电压,不发热,加焊桥,很多就会好的

网友:
有一次我维修板子,板子所有供电,都正常的,但是就是CPU没有供电,复位灯常亮,当时想到饼哥说的NF的桥是北桥发出CPU复位的,当时就压了个北桥,结果上电跑码了,也不知道饼哥说的我理解的对不对,反正是好了。

网友:
对, 这个板子 直接先焊了NB再说

网友:
好像是联想机器吧。。通病,,做桥吧

网友:
核心1V应该是正常的,不跑U是这个电压,跑了U后电压会高起来的。

网友:
AM2 电压  0.9以上  就正常,  不跑吗     可以打下CPU到  北桥的阻止   看看测试卡上  有没有寻子
有示波器的  可以打下  前端总线 ADS 有没发出,    但是 给你的意见就是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桥吧,核心电压低呀

网友:
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压桥看是否能跑码,这种板子我修过几块 桥虚焊故障率很高

网友:
这是经验之谈,记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几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