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410 CPURST 时有时无,高手进来帮帮我!!!

楼主(2011-07-13):
  接一台410二修机,来时不不显,北桥被上家干过。  上电电流到0。6看上去像不过内存。上不上内存都跑一样。量各组供电都正常,打波形,时钟都正常,CPU,北桥也都接收到了时钟信号。不放心上家做的北桥,自己又做一个,还是不正常。最后测到CPURST 只有0。21。   现在问题是有时可以亮机,亮时测CPURST 1。15。不亮0。21,不亮时去掉,北桥发给CPU的  RST信号,   去掉0欧电阻,北桥那边正常了,CPU这边还是0。21,难道是CPU坏了,可是换了几个CPU还是老样子。高手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有时亮,有时不亮。CPURST信号时正常,时不正常。还有什么条件能影响CPURTS。

网友:
不亮时去掉,北桥发给CPU的  RST信号,   去掉0欧电阻
         这里错了,应该是        不亮时测量北桥发给CPU的  RST信号,   去掉0欧电阻

网友:
  LZ怎么个解决方法??难不成是座子问题?CPURST只发给CPU的啊。。

网友:
这么多人跑过,就没有一个高手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