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W12 LA-1684(REV1.0)点位图

楼主(2011-07-13):
求DCW12 LA-1684(REV1.0)点位图,机型是DELL1150.图纸已有,此机待机0.05A,开机后0.3A后跳至1.5A,约5秒后断电。CPU1.48V正常、内存2.5V正常、南北桥1.5V正常,CPURSTR1.45V正常,CPU PG1.45正常,只测了这么多。没有点位图查找原件不方便,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请问大侠准备如何下手?

网友:
准备详查供电再说。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还有BIOS的可能。

网友:
今天没时间,明天看看再说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