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隐藏文件不能打开

楼主(2011-07-13):
原来把部分文件设置了“ 隐藏 +只读”,重新装了另一个版本的xp sp3系统,能看见原来的文件 就不能打开了,Word 和图片都有,大家有什么号方法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哦!!复制到其它电脑试试

网友:
打开文件时有什么提示没?是不是文件在NTFS分区中,还进行了 加密(系统自带的),这样的话就不好办了。据说只有win98加上NTFS 4 98软件才能打开,没试过。

网友:
杀杀毒试试看

网友:
常见的问题
装系统前 只读+隐藏 系统序列号是‘;XXXX-XXXX-XXXX-XXX
装看后是 1xxx-xxxx-xxxx-xxxx
进PE就可以了,也可以装WIN7打开获取永久几最高权限

网友A:
你的回答没有看明白
麻烦说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答没有看明白
麻烦说详细一点

我这样告诉你吧。每个系统序列号不一样!你设置只读+隐藏!
重装系统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打不开,提示:权限不够 或无法访问!
用U盘、过光盘进PE打开就可以了,若PE打不开我在给你提供方案

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问下LZ  好用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告诉你吧。每个系统序列号不一样!你设置只读+隐藏!
重装系统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打不开,提示: ...

PE下word 好像打不开样

网友:
杯具啊。。。楼主。。最后搞定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下word 好像打不开样

前提需要你PE 能支持OFFICE 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提需要你PE 能支持OFFICE 模块

那个版本的PE能打开word 给个链接  谢了 我用的版本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的PE能打开word 给个链接  谢了 我用的版本都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肯定不行啊,我建议你去无忧启动论坛看下!能看见文件、打开 说明PE下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权限的问题吧。

网友:
试着装个OFFICE2007试下呢?

网友:
这个不好弄,我都失败了.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