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A78G,主板代码不显

楼主(2011-07-13):
很奇怪的问题,没显示,插上诊断卡,数字不亮,电压都正常,以为诊断卡不行,换了还是一样,不显数字,就显几个电压出来,测了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如果仔细看诊断卡可以看见数字灯的小原点一直在闪,跳动。无语。

网友:
你那个带点的双位诊断卡不好用,去基地店铺买个双芯片的那个比较好用

网友:
我也有这样故障的主板,最好报废了,呵呵

网友:
高手才能修出来啊!!

网友:
哈哈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改天我也换个好的

网友:
发个图看下,是不民REST在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