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凌志R780GM不跑码!

楼主(2011-07-13):
刚开始是CPU供电短路!二个MOS管72T02GH短路了!换了不短了!上电CPU供电有1.25V,测

6312的37有2V的PG,但是不上CPU也有电压!不知道正常不!

上CPU不跑码!CPU是一直在这主板上用的AD5000,还装在别的板上用过没坏!
在测全板的供电都正常,测PCIA15有3.3V,B16有1.6V,IDE1PIN无电压!跑线到了南桥!
在测时钟(ICS9378649Y)的晶振(14.3)二脚无压差!摸到串口芯片发热!吹了下来! 还是不跑码!

接下来要怎么修没思路了!手上又没有时钟芯片!电源IC也么有!

网友:
没事加焊桥,换桥试试,不行报废了,

网友:
呵呵   不明白

不要灌水!

网友:
改天学学  找个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不要动不动就杀桥的,在说也没那设备和技术!

那你还修什么板??

网友:
你压下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你再修时钟

网友:
先按时序来修吧不然会很迷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