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5V那测量时12V 12V那测量时24V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3):
液晶显示器5V那测量时12V    12V那测量时24V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接地 不良、PWM芯片与光藕不良。

网友:
我试试这几种情况。

网友:
电容看不出来的,有些是电解液干了一半,也有不少大电容不良引起开一个小时关机再开又行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