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笔记本显卡老坏

楼主(2011-07-13):
海尔W66笔记本显卡老坏,可以换改良芯片吗?论坛有人会改吗?

网友:
楼主可否说清楚点啊,什么老坏是虚焊还是,,,

网友(2011-08-24):
可以改的 换改良版就是了

网友:
挺有改良版的芯片,具体是不是我还是不知道,天天都在换,自己改的话就是改上面的型号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显卡和散热器之间的间隙要掌握好

网友:
7300的显卡吧  换一个很贵的哦

网友:
现在有改良版可以换得

网友:
N卡设计缺陷造成虚焊 可以更换改良芯片

网友(2011-10-10):
  建议更换改良版7300T,然后做好散热,一般更换改良版的芯片后,还用硅胶垫散热,温度都在75度左右。 如果加入合适的铜片进行散热,显卡温度可以稳定在65°以下。不用设置风扇长转。

网友(2011-11-17):
看看换改良的贵,还是主板贵.

网友:
呵呵 不玩游戏不就好了么

网友(2012-06-06):
我的66w也黑屏了,郁闷

网友(2012-08-17):
最好还是改成集显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_pos=5&ext=CB这个